Q系列定位模块QD70的近点狗和零信号怎么接?

楼主(2015-04-25):
看手册中说零信号是从伺服驱动器那里来的。。近点狗信号才是从传感器来的。。这样是不是零信号可以不用接啊?

以前都用的是FX的。回原点就一个原点信号就可以了,用DSZR自动搜原点。

另外谁有简单的QD70定位模块的程序范例,能否给我参考下

另外,Q系列中断电保存型的寄存器是从多少开始的?

网友A:
近点狗信号接在伺服驱动器上,原点信号伺服驱动器输出。

三菱定位模块可以直接读取三菱伺服驱动器的原点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点狗信号接在伺服驱动器上,原点信号伺服驱动器输出。三菱定位模块可以直接读取三菱伺服驱动器的原点信号

PGO就是伺服的Z相信号。由伺服引致定位模块;

近点狗是机械端的零点开关,用来归零的。

二者可以配合使用,机械归零精度更高。

上术限于QD70P/75P系列.

网友B:
断电保持在PLC参数里面可以自己任意设置。范例程序手册后面就有。外部接一个近点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点狗信号接在伺服驱动器上...

Z相信号时Z相脉冲输出吗?有3个OZ+  OZ-   和CZ(Z相脉冲集电极输出)这3个。接哪个。

如果是步进驱动器呢?哪有Z相信号,又如何回原点

网友D(2017-11-13):
近点狗信号接在定位模块上,原点信号Z脉冲一般是伺服驱动器输出。

三菱定位模块可以直接读取三菱-B伺服驱动器的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