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上电后卡在LOGO画面

楼主(2015-04-25):
步科触摸屏上电后卡在LOGO画面  ,我碰到3次了,一台4300c,两台4523t,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楼主:
步科的技术支持给的说法是内部的闪存芯片损坏,可是有一台重新下载程序又好了。

大家没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步科的技术支持给的说法是内部的闪存芯片损坏,可是有一台...

 我也遇到了,非常想和你交流一下。qq:594749158

网友B(2019-07-09):
经常遇到,鹰游的设备经常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C(2022-07-25):
可以更新系统文件硬,更新内核试下,硬件没坏的话,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D:
卡在开始位置一般是你的下载程序有问题,闪存坏了的话连机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