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TPC1061Ti与三菱FX3GA编程口连接不上

楼主(2015-04-25):
标题修改为: 昆仑通态TPC1061Ti与三菱FX3GA编程口连接不上

一个订单需要昆仑通态TPC1061Ti与三菱FX3GA编程口连接,上位屏连接品牌PLC都是很成熟的控制方式,没多想就答应可以做。结果弄了一下午愣是连接不上。
哪位有成熟的案例介绍一下,或者指点一下。
我现在是TPC1061Ti只有一个硬件通讯接口,按照官方给的定义,屏的9针通讯口的7、8两针分别连接台达DVP14SS2的COM2口+、-(RS485);其2、3两针通过一个3k的电阻分别连接三菱FX3GA(RS422)的8针MINI圆形编程口的4、1, 5连接编程口的2和7,触摸屏工程下载后与台达连接没有问题,与三菱连接不上。
400电话咨询触摸屏厂家,答复CPU类型应该选择FX3U连接(之前选择的是FX0N),并且串联限流电阻应该使用0.5k并非是3.3k,按照这个方式连接还是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3G的编程口是422,网上可以查到针脚的定义。你触摸屏的口是什么?

楼主:
如上图:与台达RS485连接,类似西门子样例,占用7、8针脚;与三菱RS422连接,占用2、3、5针脚,好像并不冲突,并且以前咨询过昆仑通态的技术,也可以这样一个口连接两个不同的驱动形式的啊!

网友B(2015-09-24):
除了2、3、5针脚,SG屏蔽好像也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