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GS的液位控制系统如何实现手动控制

楼主(2015-04-25):
求助高手,如何实现手动控制按钮,通过按下相应的按钮,通过水泵使液位上升到相应的高度。再有就是系统开启、系统关闭这两个按钮如何实现?急····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这个这么实现液位控制呢?

液位控制你可以用组态自带PID仿真功能,演示实现,实际液位随同设定液位变化驱动同步

体现液位控制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个这么实现液位控制呢?液位控制你可以用组态...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我刚接触这个软件。了解的不深,您说的那个PID仿真功能不太懂,能给我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我就是想实现(假设液位高度是10,按中液位手动能是液位固定在5,按中高液位手动,液位固定在7,按高液位手动能固定到10)这个功能。期待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