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mcgs 通讯问题求大神解决啊

楼主(2015-04-25):
今天 用昆仑通态的屏做控制,下面带的宇电518 表,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我设定目标温度时候,低温没有影响,高温就屏上显示的读取测量温度就卡住了,通讯状态也变成了1.不知到这样描述的清不清楚

楼主:
比如 我设定 目标温度为200℃ 运行很正常,而设定为800℃时 ,通讯状态就变成了1 ,测量温度也就卡住不动了,而表上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A:
描述的清不清楚描述的清不清楚描述的清不清楚描述的清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