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PLC软件支持win8.1

楼主(2015-04-26):
请问三菱PLC软件支持win8.1

网友A:
我目前的系统就是8.1,安装的是GX WORKS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C:
GX Works2 V1.521或以上

GX Developer V8.116或以上。

网友D:
我的win8.1   支持GX Developer V8.3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X Works2 V1.521或以上GX Devel...

楼主:
谢谢各位,在那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