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形—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是要六根线接入电机么?

楼主(2015-04-26):
求助 星形—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是要六根线接入电机么?而且要拆除原电动机里的导片么?

网友A:
是的,接6根线,拆连接片。

网友B:
是的,需要拆掉连接片,6个端都需要使用。

网友C:
那必须的有6根啊,否则星角咋变换呢?

网友D(2015-09-02):
相当于把连接片用接触器来实现了,当然要接六根线了

网友E:
三个接触器,一个主接触器,一个三角运行接触器,一个星型运行接触器。

六根线到电机接线盒,电机短接片要拆掉。

星型运行时,主接触器,星型接触器吸合

三角运行时,主接触器,三角接触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