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变频器0.75的继电器坏了修多少钱

楼主(2015-04-26):
天正变频器0.75的应该是继电器坏了,不知道那一个坏了,修好要多少钱,请知道的吧友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是输出继电器坏了吗?自己拆了看看型号吧,一般几块钱一个。其实配件不贵,人工贵。自己用烙铁换了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输出继电器坏了吗?自己拆了看看型号吧,一般几块钱一个。其实配件不贵,人工贵。自己用烙铁换了就行了。

2块钱一个,自己修的话。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直接换其它数字输出点,变频器这么多数字输出点,功能设定下

网友D:
找找原因,自己试着修修,提高一下自己的专业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