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多台设备问题

楼主(2015-04-26):
设备A有一定的工作顺序,当A设备上加工完后发信号,通过传送机构工件到设备B,再在设备B上加工。当工件上传送机构后可再加工下一件。设备A和B的本身的工作顺序没有联系。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每台设备都需要一个PLC?如果用一台PLC是不是无法工作啊(因为CPU在设备A工作时就没法设备B工作?)

网友A:
如果PLC点数够的话两台设备用一个PLC控制是可以的

网友B:
用一个CPU就可以。。。。。。

网友C:
我们生产线系统,里面有38台升降机、29个翻转台、还有6台包装机、62条输送线,全部是一个CPU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