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大不到要求

楼主(2015-04-26):
各位大侠,本人最近试做了一个开关电源,但是输出功率总是达不到要求,用UC3845做的,请问是怎么回事。达不到输出功率时,吱吱响,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开关变压器没有做好,可能饱和.调整磁芯间隙.

还有就是用多股线绕制各绕组.

网友B:
开关电源原理很简单,但是想做好,特别是效率能做高,很难。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感和电容的匹配有问题

网友D(2015-06-04):
電源輸出負載能力差有很多原因,你將原理圖和變壓器參數發上來,可以幫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