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这个电机里面的TK7和TK9是什么

楼主(2015-04-26):
请高手指点这个星型链接的电机里面的tk7和tk9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处啊

楼主:
请高手指点    小弟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埋在电机线圈里面的热敏电阻,接在电机控制回路上,电机超过一定的温度就进行保护

网友B:
看符号像是热保护开关                   ,也有一种类似的是转速开关

网友C:
保护接点的线号码呀!

网友D:
热敏电阻,电机线圈超温它就会切断电机供电。一般电动阀的电机会有此类保护。

楼主:
感谢 感谢

引用 网友D:
热敏电阻,电机线圈超温它就会切断电机供电。一般电动阀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了,你的无私值得支持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埋在电机线圈里面的热敏电阻,接在电机控制回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