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的故障及对应方法

楼主(2015-04-27):
工控电脑是专门为工业生产而设计的电脑,它的看干扰能力非常强,一般在工厂里工控电脑连续运行一年也没有休息,不过即使再强大的机器也有出现小故障的时候,为了方便维修整理,深圳泽创伟业找出了工控电脑几种常见故障及其应对方法。

故障一,打开工控电脑电源而工控电脑却没有反应的应对方法。

1、查看电源插座是否有电并与计算机正常连接;

2、检查工业计算机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开机后电源风扇是否转动),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3、打开机箱盖查看电源是否与计算机底板或主板连接正常,底板与主板接插处是否松动,开机底板或主板是否上电,ATX电源是否接线有误;

4、拔掉内存条开机是否报警;

5、更换CPU或主板。

故障二,工控电脑加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源、工业主板、底板等设备。

故障三,工控电脑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却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故障四,开机后听见主板自检声但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2、另外插一块显示卡查看是否能正常显示;

3、清除CMO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4、 更换CPU板(主板集成显卡)或显示器。

知道了工控电脑的常见故障以及解决方法,以后在工业生产中遇到工控电脑故障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