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法浓度在线检测系统

楼主(2015-04-27):
        浓度在线检测系统通过软测量技术(获得四项国家发明专利),提取常规仪表(差压变送器,热电阻)所探测的一次信号,进行建模得到在线实时的检测到所需的参数。及时的反应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生产情况提供可靠的生产数据指导现场操作人员或者相关设备进行前置控制降低产品不合格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同时减少实验室化验次数,节约化验试剂,保护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按照流体力学定律,当介质在垂直的管道上流动时,任意两个测点的压力差由两部分组成,即静压差和摩擦阻力,其中静压差在两测点位置固定的情况下,取决于介质的浓度(密度)。为了从差压输出信号中准确地获得介质的浓度信息,需要从测得的差压信号中剔除摩擦阻力信号。另外,还要对介质温度和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误差将予与补偿。

        经详细的机理分析,结合具体反应釜的运行特点,本浓度在线检测系统通过构建非牛顿流体的非线性模型对浓度进行实时在线检测,模型需要的硬件仅为三个(引入其他参数对测量精度的改善较小,可忽略):

(1)差压值,该参数表征管道上的固定高度的比重;

(2)物料温度,温度对浓度的影响也呈严重非线性关系,必须进行补偿校正。
(3)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影响差压变送器的毛细管的热胀冷缩,也必须进行补偿校正。

        各位专家们,请问你们是用哪种方法来测粘度(聚合度)的呢?欢迎探讨交流!

网友A:
俺村这个土豆,木有申报专利,但它是世界首创

而且它可以传感器膜片不接液测量

它甚至可以在个小烧杯里,把密度浓度给测咧

它的计量性能,也是钢钢的,

比如:
1、测值分辨力:0.001、0.0001(克/立方厘米)、等
2、测值复现性:≤±0.001克/立方厘米(100次重复)

3、测值时间稳定性:≤±0.001克/立方厘米 (4小时)、 ≤±0.0002克/立方厘米 (4小时)
4、测值准确性:±1%DS、 ±0.5%DS、±0.2%DS ,

                               以及绝对误差小于±0.0004克/立方厘米等超精确产品

       此处的DS,指密度满量程,如2克/立方厘米,不是差压满量程FS

      密度满量程是说,

      密度变化量对应的压差变化量,如密度从1变为1.2,探头间距10厘米,
      则压差变化量≈(1.2-1)×9.8×0.1=0.196kPa  ,这个量值是远远小于差压量程的

      所谓密度测量精度,是差压测值的误差,相对这个压差变化量的最大比值

      因此测密度时,对差压计自身的稳定性要求,要远远高于测液位

      而有些博导么研究员么,他也弄不清这个小道理儿,,,好瓜屁 。。。

5、浓度分辨力:0.1%、0.01%

      浓度精度:它关联条件太多,木有业主给的换算公式或表格,没法测算,略而不表

网友A:
来个实物图,测矿浆的密度浓度,其中密度测值参与连锁

再给脸蛋照个清晰一点的

网友A:
上面这套产品的总重量,小于3公斤

这也叫建设节约型社会吧?

而贪官都是胖子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