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ASDA-A2速度监视

楼主(2015-04-27):
刚购买的台达伺服控制器ASD-A2-0121-M,用PLC给它速度模拟量信号之后,电机转速在控制器显示屏上的速度是对的,然后想利用MON1来反馈给PLC来监测实际转速,我看说明书上写的是其输出电压为+/-8V,但当调到最大转速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其输出电压是4.6几V,而且测了几组电压和速度的数,还不是线性的,参数全都调的是正确的,应该没啥问题,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希望有能帮忙解决的或有遇到类似情况的么?

网友A:
我用B2系列的做过用于监视扭力的结果是实际值的四分之一,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B:
直接用485读取不就好了吗!节约成本又可靠。模拟量的话你先把接收那端拆掉再量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485读取不就好了吗!节约成本又可靠。模拟量的话...

请问485指的是什么?新手不太清楚。谢谢

接收那端拆过也量过,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边用的是西门子的PLC,所以一开始也考虑过兼容性的问题,但拆后在伺服侧量的电压还是4.6V。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B2系列的做过用于监视扭力的结果是实际值的四分之一...

哥们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C(2015-08-10):
mon1 的功能是可以用参数设置的,你最好不要用这个功能,精度不高,他是把方波通过2阶低通滤波器滤除来的,结果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