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 bus error?

楼主(2015-04-27):
           刚开始接触西门子PLC,PLC 网络是不是一旦bus error,程序调用OB85/OB122, PLC停止工作?

           但是看了硬件组态,出错时间就100多MS ,之后就恢复了,但是设备也停下来了,有没有办法延长这个数据读取时间,比如说300mscpu没有读取到模块数据之后才报警?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新人求指导,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通讯错误可以不停止PLC运行,在下载的时候加上OB80试试,不行还可以再加上其它OB块。

网友B:
可以延长时间,也可以屏蔽电缆。使中断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