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 门极与阴极之间是否导通?

楼主(2015-04-27):
就普通晶闸管来说,请问下门极和阴极之间是否导通呢?按照书上画成PNPN的话,应该门极与阴极之间有一个PN结,正反向电阻应该不一样才对。可是实测却是正反电阻就20多欧,求大神指导。另外一个普通晶闸管有什么简易方法判断好坏么?

网友A:
控制极和阴极之间正反向都是20几欧或几十欧到几百欧(视功率不同,大功率电阻小)基本都是对的。

简单的检查方法是用万用表正极量阳极,负表笔量阴极。找个5号电池用导线连接正负极,用正极导线和负极导线同时接触控制极和阴极,如果万用表量的电阻由无穷(很大)到极小。将万用表笔调转。同样触发控制极和阴极。电阻不变。基本可以确定可控硅功能正常。更直接的方法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曲线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