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和低压万能断路器经常一起跳闸

楼主(2015-04-27):
变压器上级10千伏高压开关和变压器下面的万能断路器经常一起跳闸,一天要跳4次左右,而且还算有规律的,跳了直接都能推上,正常使用。线对线电压428v三厢基本平衡相差不到4v,相对中性线(我们厂是三厢四线制电路,中性线不接地,对地有20多付电压)abc三厢不平衡,a247v  b240v   c258v,(我想应该是负荷不平衡造成的)可是线对地电压a263v. b241v c235v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还有相对中 相对地比对一下我又看不懂了!我们厂有可能经常欠费,我想跳闸有没可能是欠电费造成的?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多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高压跳闸一般是过流过负荷跳闸,你到高压出线柜综保事故记录上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跳闸就好找突破点了,低压万能式断路器跳闸除非短路或是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跳闸一般是过流过负荷跳闸,你到高压出线柜综保事故记录上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跳闸就好找突破点了,低压万能式断路器跳闸除非短路或是缺相,

谢谢,万能断路器我怀疑是高压停电造成的欠压脱口跳闸的,因为它下级的塑料外壳试断路器都没跳闸,我怀疑不是低压方面造成的高压跳闸,可能是高压的问题,造成的高低压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