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 PRO7.0 如何在线修改浮点数

楼主(2015-04-27):
刚用上 FPWIN PRO7.0,目前有以下2个问题:

  1. 在线可以修改整型数值,但是浮点数没办法修改,该怎么在线修改浮点数

  2. 在软件如何输入“§”符号,直接进行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A:
用这个指令INT TO REAL

网友B(2016-10-28):
没用过哦  大侠FPWIN PRO7.1这个软件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