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有谁知道这个劳易测的光幕如何接线?

楼主(2015-04-27):
大家有了解劳易测光幕的吗,就是图片上这样的,一个发射一个接受,插头和线都有了,但是怎么接线呢?大家有知道接线的吗,官网也没有下载到资料。。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光幕是拆回来的,自己搞了2根线,想接上电,测试一下功能,但是到处也找不到接线图也手册,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如果是我,实在找不到资料的额情况下,拆开测绘电路再接线。

网友B:
用过简单的光幕,一个三根线(电源两根,信号A一根),一个6根线(电源2根,信号B一根,公共端一根,常开常闭各一根),接上电源,然后信号A和B要短接才有效,否则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