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30012 复位后提示正弦放大器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5-04-27):
刘工:请问DMC30012复位后,控制器不能使能,控制器提示“sine amp axis not initialized"应该怎样处理,如何设置BX,BZ,BC/BI

网友A:
在初始化之前,首先执行命令

BA A

然后设置根据电机情况设置BM(编码器线数*4/电机极对数)

BM 200

楼主:
回复内容:刘工,我现在是音圈电机,行程是10mm,光栅尺分辨是1微米,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A:
在初始化之前,首先执行命令BA A然后设置根据电机情况...

网友A:
音圈电机,那应该是直流电机,根本不用正弦放大器,要按照直流电机配置。设置BR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