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库卡机器人程序里面提取焊点坐标

楼主(2015-04-27):
怎么从库卡机器人程序里面提取焊点坐标??

库卡机器人的程序已有,怎么从里面提取车身焊点的坐标?

急求急求,谢谢!

网友A:
是要提取单个的坐标值还是自动的传送呢?你可以把程序拷贝到电脑上,在程序的开头有该程序所有点的坐标值,你可以人工读取

网友B(2017-03-27):
上次见人做了一个软件,可以 从所有备份里面提取全部信息,机器人程序,焊点坐标,零点,工具,base值,偏凉值,工具负荷值,什么毛都看得出来,全部转化成文档,外部运行信号什么的,全部都有,牛鼻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