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顺控指令

楼主(2015-04-28):
200plc顺控指令,前一段程序中q0.1亮5秒,后一段q0.1闪烁3秒,为啥常亮时不亮,闪烁正常呢?其他程序正常

网友A:
楼主,直接上程序截图看看

你再在两个状态中间加个中间状态。

网友B:
这个可能是程序编写中出现了“双线圈”,所以只执行后边的。试着把“灯”的输出线圈换成中间状态M,然后由中间状态的常开或者常闭触点控制“灯”的线圈输出。

楼主:
谢谢了,确实是使用了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