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数字是负的及原理

楼主(2015-04-28):
对于这个不是很理解   求好心人解答

网友A(2016-01-13):
如果你的驱动条件一直是ON的状态,每个扫描周期都是执行这个指令,值会一直增大,知道溢出,15bit(D1.15)为1之后就会显示为负数,你监控时数据选无符号十进制就是正数了!负数为二进制补码的形式存储,15bit(D1.15)为符号位,0为正,1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