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屏多机,一机多屏的问题

楼主(2015-04-28):
1.如果是一机多屏,一个走485,另一个走232通讯,甚至,再走一个TCP/IP通讯,会不会有问题?
2.一屏多机,
  1)第一种情况,一个触摸屏带几个PLC,有的走485,有的走TCP/IP通讯,这时候,所有的PLC是一套设备里的,可以吗?
  2)第二种情况,有两套相同的设备,为了节约成本,只想用一个屏,感觉这样会出问题,即使在屏里画两个按钮,进入不同的操作界面,感觉还是会出问题?,能实现吗?

网友A:
  1. 各通讯口独立,不影响。

  2. 1)可以

    2)不知道所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通讯口独立,不影响。1)可以2)不知道所问!

感谢楼主,

网友B:
一机多屏可以实现,但要注意不同物理接口所支持的通讯协议,软件内部设置的通讯方式和占用通讯口要与硬件一致;一屏多机没有做过,应该也能实现,不同plc占用不同的地址,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