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求帮助,求大神帮帮

楼主(2015-04-28):
        这个龙门结构  红色为主动轴,橘色为从动轴

怎么把启动和停止时的误差减小以及启动和停止时这个比较大的误差时间持续时间比较长,如何降低这个时间,还有主动轴运动过程中误差较大,图中明显不平滑,

        还有  能否具体说说在启动阶段、匀加速阶段、稳速阶段、减速阶段、停止整定阶段的误差情况,都跟那些参数有关,调试那些参数。

网友A:
您现在两轴的这几个参数是多少?

KP、KI、KD、FV、FA、IT、PL、IL

看这个曲线时,设置的SP、AC、DC、行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两轴的这几个参数是多少?KP、KI、KD、FV、...

    我目前主要调的伺服,伺服刚性比较高,KP为1.2,1.2,感觉从1.2到2影响不大,上到2了感觉有点冲击,   KI一直默认为0  , KD 2.5,2.5  ,  FV 67.3,67.5,FA 0,0  ,IT我调试的时候设置为1,跑程序的时候会自己设置, 加减速1000*1024,速度100-150*1024,行程看需要,我目前希望跑很小的圆或者方,尽量调好,目前加工出来的方明显在龙门切换X轴的时候抖动,应该是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误差大而且时间长  所以导致加工小方龙门停止切换X轴的时候出现锯齿,     就是不知道这个启动和停止误差大而且时间长的原因到底在哪,该调试那个参数

网友A:
KP为1.2,1.2,KI默认为0  , KD 2.5,2.5  ,  FV 67.3,67.5,FA 0,0

1、两轴的FV为什么不同?

2、增加一点PL,比如0.3或者0.5

3、增加了PL之后,KP应该可以再大一点。

 加减速1000*1024,速度100-150*1024,行程看需要,

我是问您看这个曲线的时候,这应该是有个准数的吧?

我目前希望跑很小的圆或者方,尽量调好,目前加工出来的方明显在龙门切换X轴的时候抖动,应该是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误差大而且时间长  所以导致加工小方龙门停止切换X轴的时候出现锯齿,

加工方形的时候,用的什么程序?

楼主:
FV的话因为来回位移误差不在一条水平线上所以微调了一下,

  我吧我的曲线给你看看,

   这个是B轴位移误差(绿色),速度曲线(蓝色),实际位置(橘黄色和淡绿色分别为主从轴)

KP1.75,1,1,0;'X轴P参数设定

KI0,0,0,0;'X轴i参数设定

KD1.7,2.5,2.5,0;'X轴d参数设定

FV 67.46,67.3,67.5,0;'速度前馈参数设置

     我这些采集的数据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如何调整,目前的问题还是画方的时候从龙门轴切换到水平轴会出现锯齿状,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现在两轴的这几个参...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您现在两轴的这几个参...

网友A:
再重复一次问题:

加工方形的时候,用的什么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