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菜鸟求助关于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5-04-28):
  1. 最近看书,解释道PLC的地和强电或者大功率设备的地不能接在一起,更有夸张的直指PLC被烧了

  2. 那么怎么解释PLC的地和大功率设备的地不接在一起,所有的地线不都是集中在一起,由总进电引进的地线吗,他们又怎么会不接在一起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搞明白接地的种类

1、工作接地:是指发电机、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主要作用是加强低压系统电位的稳定性,减轻由于一相接地,高低压短接等原因产生过电压的危险性。

2、保护接地:就是将正常情况下不带电,而在绝缘材料损坏后或其他情况下可能带电的电器金属部分(即与带电部分相绝缘的金属结构部分)用导线与接地体可靠连接起来的一种保护人的方式。

3、保护接零:是指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用金属导体与系统中的零线连接起来,当设备绝缘损坏碰壳时,就形成单相金属性短路,短路电流流经相线——零线回路,而不经过电源中性点接地装置,从而产生足够大的短路电流,使过流保护装置迅速动作,切断漏电设备的电源,以保障人身安全。

4、重复接地:当系统中发生碰壳或接地短路时,可以降低零线的对地电压;当零线发生断裂时,可以使故障程度减轻。

5、防雷接地:针对防雷保护设备(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等)的需要而设置的接地。
    对于直击雷,避雷装置(包括过电压保护接地装置在内)促使雷云正电荷和地面感应负电荷中和,以防止雷击的产生;对于静感应雷,感应产生的静电荷,其作用是迅速地把它们导入地中,以避免产生火花放电或局部发热造成易燃或易爆物品燃烧爆炸的危险。

 6、防静电接地:设备移动或物体在管道中流动,因磨擦产生静电,它聚集在管道,容器和贮灌或加工设备上,形成很高电位,对人身安全及对设备和建筑物都有危险。作为静电接低,静电一旦产生,就导入地中,以消除其聚集的可能。

 7、隔离接地: 把干扰源产生的电场限制在金属屏蔽的内部,使外界免受金属屏蔽内于扰源的影响。也可以把防止于扰的电器设备用金属屏蔽接地,任何外来干扰源所产生的电场不能穿进机壳内部,使屏蔽内的设备,不受外界干扰源的影响。

 8、屏蔽接地:为了防止电磁干扰,在屏蔽体与地或干扰源的金属壳体之间所做的永久良好的电气连接称为屏蔽接地。所以屏蔽接地属于保护接地。

网友B:
楼上 师傅回复很详细,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C:
PLC的地和大功率设备的地不接在一起不是指最后不能集中在一起,而是指不能就近串在一起。当然对于控制系统和大功率设备的接地最好是采用独立的接地极,这样是最好的。对于不能采用独立接地极的,控制系统和大功率设备的接地分别使用独立的接地线接到集中接地母排上。因为,假如接地极上是0V,那么这样的接话控制系统的接地线就是接在0V上。而大功率设备的地线上是有电流的,这样在大功率设备附件的接地线上就会有电压,如果控制系统的接地和大功率设备在一起的话控制系统的接地线就不是接在0V上,因此,大功率设备的干扰就传到控制设备中了。

网友D:
赞同4楼的观点!接地线不能串联在一起,特别是弱电控制系统和强电主回路设备,要并联输出到接地母排,接地母排再可靠接地,这样感应电流就会流向大地,地线电压等同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