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锥流量计二次仪表怎么调都不显示

楼主(2015-04-28):
差压上面有显示,到了二次仪表这就没显示了,检查了线路都正确,用万用表也量过了,而且量也进入二次仪表了,就是表头不显示数,而且这个二次表一闪一闪的,我怀疑是二次仪表有问题,还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实在是搞不懂了,求助各位!!

网友A:
差压式的应该是接收的差压变送器的4-20mA电流信号,现在很多二次仪表的信号通道是万能的,但是必须在菜单里设置接收信号类型,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信号类型设置成脉冲了,再就是温度压力补偿有没有,有没有可能设置的固定补偿但补偿系数设成0了

网友B:
你二次表是数显表还是流量积算仪? 换个流量积算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