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顺序功能图求梯形图

楼主(2015-04-28):
小弟新手,还不怎么会写梯形图,求老师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

顺序控制分析一般有这几步:

1、先对控制流程顺序化,而且要细分,明确独立的工作状态。

2、然后分析状态之间转换的条件,

3、流程清晰,这就对应出了转化的方向。

4、最后确定每个状态中的驱动输出。(输出一般用辅助继电器,配合手动,在顺序控制程序后面,集中处理输出,这样编程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