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中工频与变频切换PLC控制的梯形图

楼主(2015-04-28):
求大神们帮组下,有急用。希望可以给全部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A:
楼主你好

是西门子程序吗?

而且是一台水泵工频变频切换吧?

网友B:
工频的话就是一启动就是50Hz,而变频就是通过变频器来调节,一般我们选用PID模块来实现,根据给定和反馈来确定P、I、D、T4个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频的话就是一启动就是50Hz,而变频就是通过变频器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是西门子程序吗?而且是一台水泵工频变频切换吧?

是欧姆龙程序。如果有西门子的也可以,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的话就是一启动就是50Hz,而变频就是通过变频器来...

恩,是用PID调节不知道您有没有程序呢是用欧姆龙PLC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