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与变频切换PLC控制的梯形图

楼主(2015-04-28):
希望大神们能帮帮忙,给一份全部的程序。谢谢。。

网友A:
重复贴,楼主说说什么牌子的PLC程序?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复贴,楼主说说什么牌子的PLC程序?

欧姆龙CJM cpu22

楼主:
对: beizijiushiwo 请问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PLC? 内容的回

变频器为欧姆龙3G3RV-A4150型号 PLC是欧姆龙CJ1M CPU22

网友C:
工频切变频没有必要吧!变频切工频的话,注意变频输出接触器和工频输出接触器一定要互锁,电气和机械两方面都做到最好!还有就是变频启动到接近工频时,再做切换,延时几秒钟,具体看电机对电网和自身机械方面的冲击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频切变频没有必要吧!变频切工频的话,注意变频输出接触...

求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