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FB,FC怎么使用的,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4-28):
看了很多资料,不了解怎么使用了
1,举个例子,我新建了一个FB,里面写了一个ADD算法,INT型,MW0+MW2=MW4
2.那么在主程序里调用,我是直接按住FB拉到主程序里的,这么,没有输入,没有输出,怎么理解啊

网友A:
你FB中的变量类型是IN,OUT,IN_OU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B中的变量类型是IN,OUT,IN_OUT了吗?

不明白楼主意思,请详解

网友B:
可以把FC里面先设定下引脚,然后FC和FC就像一个数字电路芯片一样,使用的时候去给每个管脚接上适当的数值或地址

网友C:
施耐德m340?一般每个功能块都有功能说明的,配套的手册或者帮助都有各引脚的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你FB中的变量类型是I...

只有IN,OUT或者IN_OUT类型的才会作为FB的引脚使用。

在FB中编程,一般不会去使用全局变量的绝对地址,就像你的这样用法。而是作为IN参数传递给FB。

当为FB声明背景数据块的时候,这些IN,OUT……变量将自动出现在背景DB中。

网友A:
诸如看到的,背景DB会自动生成IN,OUT以及IN_OUT变量。

你在主程序中看到的引脚就是IN,OUT或者是IN_OUT变量。

网友D:
看到了标题,有些疑问,所以进来也学习学习,顶一下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诸如看到的,背景DB会自动生成IN,OUT以及IN_O...

我明白了,感谢楼主,细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