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 MT4414T启动画面死机,你们有吗?

楼主(2015-04-28):
已经出现过N次了,第一次遇见时把屏返厂维修,他们没有解释原因,只是告诉我重新装载内核文件系统即可,只是会丢失工程文件。以为只是个别现象,谁知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使用的这个型号的屏几乎每个都在不同时间出现此类故障,我们只好不再麻烦厂家,自己给客户换屏。客户意见很大。

不知道有没有同类现象?

网友A:
有,相当的有!我也遇到了,如果现在更新了内核还是有问题,估计我也要给客户换屏了。

网友B(2018-01-10):
厂家给的解答是外部供电质量不好造成的,步科的电源模块做的不好,一般是重新更新内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给的解答是外部供电质量不好造成的,步科的电源模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