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光隔数字量输入继电器输出应用特性

楼主(2015-04-28):
(无正文)

网友:
主要特性:

1、输入:提供8路开关量输入,输入端有源负载或者无源触点均可。(例如:按钮、开关或类似信号)。

2、输出:提供8路常开触点的继电器输出,每路开关

3、最大可承受负载:220V交流(AC)3A或30V直流(DC)3A。

4、通讯接口:1个以太网

5、控制通讯:通过以太网&TCP/IP控制

6、通过以太网配对,控制协议:ModbusTCP

7、网络:RJ45 10Mbps以太网接口,TCP/IP、UDP。

8、电源:DC7-30V供电。

网友A:
具体型号是:NETK8623,可以关注微博http://weibo.com/cankau,获得额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