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手自动的处理

楼主(2015-04-28):
plc程序都要涉及到手自动的处理,你们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自动切到手动的时候,自动中SET M0控制Y0, 这时候打到手动,M0什么时候复位呢,最后能上传个程序参考下,谢谢,还有就是急停一般怎么处理,是设备全部停止,需打到手动来操作吗

网友A:
急停,顾名思义,就是紧急停止。

急停状态下,任何操作是无法进行的,包括手动和自动。

从自动切换到手动时,全部复位自动驱动点,后续的驱动都用手动驱动。就是灵活使用中继M

网友B:
手动自动的命令,可以用局部复位指令试试<此处内容被屏蔽>zrst<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B:
手动自动的命令,可以用局部复位指令试试<此处内容被屏蔽>zrst<此处内容被屏蔽>手动自动的命令,可以用局部复位指令试试<此处内容被屏蔽>zrst<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一般来说,分为就地(手动)、远程(自动)两种情况,手动的优先级是高于自动的。在就地情况下,是不能自动的,也就是说程序不能自动运行,需手动操作……你所说的急停是出现故障或者是人为的停车,自动程序是不能恢复运行的,必须现场手动打到远程,在确保故障已经排除的情况下,恢复自动

网友D:
自动和手动,自动就是只有一个启动按钮,然后其接下来的程序根据传感器或者延时等一系列非手动来控制一个程序,而手动一般针对于这个程序所包含各个点,都需要自己手动来控制,来完成某一项步骤或整个程序,一般手动的优先级要大于自动的优先级,则手动时其则关闭其自动上程序,从而防止手动带来自动程序上面的误操作,由于这样,所以一般都由中继M来控制最后输出。

网友E:
做小项目的时候,手自动切换,可以考虑输出点和内部继电器全部复位,急停也是如此。当然如有特别情况,如:火警警报输出,则最好不要复位该点!

网友F:
灵活运用中间继电器m就能实现手动和自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顾名思义,就是紧急停止。急停状态下,任何操作是无...

我在自动的情况下用SFC做的程序,假如运行到一半过程中,突然打到手动,我ZRST S0 S100,我自动是SET M0控制气缸Y0,我该不该RST M0 呢,如果RST M0,那我气缸不就会动作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