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414T 更新内核后为什么USB链接不了

楼主(2015-04-28):
我的MT4414T触摸屏我点了内核更新然后USB连接不了请各位大师帮帮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2017-06-05):
我也是还更新了系统文件就抱错了

网友B(2017-07-21):
更新的组态软件版本低了吧

,把拨码1拨到ON,再更新试试

网友C:
 加油 加油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吧我的积分,为了积分水起来dfdf

网友D(2020-05-23):
同问题求解决。有办法吗?

网友E(2021-02-24):
有解决嘛,,同样问题

网友F(2021-08-08):
MT4414T无法烧写系统文件

网友F:
本文转载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9145dd0102x7jl.html       谨慎使用步科触摸屏的密码

网友(2017-05-25):
转载

标签:

eview

触摸屏

步科

分类: 工作笔记

       本文以步科触摸屏的MT4414T为例:

      步科的触摸屏的密码可谓是,多而且面面俱到,处处都保护到了,而且所有的密码一视同仁的牛气,一旦忘记了,没有丝毫的办法解决,只好放弃任何努力。

       1. 工程密码

      这是保护工程设计者的劳动成果的,一旦你在工程里设计好了这个密码,别人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你的工程文件,更谈不上任何盗取的可能。保护的很好。如果你自己不慎忘记了,对不起,你自己也打不开了,只能重新建立一个新项目,一切从头开始。如果你在项目中使用了宏指令,希望你把它们导出,还可以再用。

      所以,密码务必要保存好。如果你不是和别人公用一台电脑,还是用其它办法保护自己的劳动吧。

       2. 安全密码

      安全密码是给用户用的,项目里给用户设置了初始密码,用户可以在应用时修改成自己的密码,防止别人修改系统的敏感参数。如果用户忘记了丢失了自己的密码,没办法,需要把触摸屏寄回到厂家,由厂家初始化,清除掉。

      这个就不合理,因为我们是开发产品的一方,触摸屏只是我们产品中的一个部件,如果用户使用中出现了问题,我们理当解决。如果用户丢失了自己的密码,开发项目者没有办法解决,必须返回到触摸屏的生产厂家,很麻烦。

      步科触摸屏的强项是,预留了9个级别的用户权限,想解决这个问题,保留最高的一级用户权限为开发者自用,设计一个开发者缺省密码,在用户丢失密码而将触摸屏返回时,用这个缺省密码,给用户重新设置初始密码。

       3. 允许上传密码

       4. 允许反编译密码

      对于开发项目的人来说,这两个选项根本就不选,所以这两个密码也就没有用,除非你是要改造别人的产品,或者要<此处内容被屏蔽>别人已经做好的产品。对于这两个密码的严格使用,丢失了只能返回厂家,一点意见也没有。的确是很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办法。

       5. 对开发者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下载密码。

       如果下载密码忘记了,怎么办?本来是自己做的项目,需要更新一下,下载密码忘记了,就得把触摸屏返回厂家,这个太麻烦了。

      为这个打客服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设的密码,自己没有保存好,那没办法,你只能寄回来,我们给你初始化。

     继续问她,难道没有一个办法,能让我自己操作,把触摸屏恢复成出厂状态,程序和设置统统清除掉,就像刚买到手一样。

    回答说,没有办法。然后还补充了一句,我们是不建议你们用下载密码的,为什么要用下载密码呢?

    为什么要用下载密码呢?为什么要有这个选项呢?

     难道还要防范用户吗? 是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用户,有那种设备只用不管理的用户,有那种在保修期内虐待设备的用户,有那种拿着设备当玩具的用户,也有那种学得了一知半解,网上下载一个编程平台,就大胆创新修改程序的用户。

      他认为自己懂的,可能也就懂了个皮毛,他把程序改了,觉得应该如何如何,实际上的作用可能并不是他设想的那样,反而造成整个设备的损坏。

     只要设备还在保修期内,他只是个操作失误,一切损失还是开发设备的人来承担。

     下载密码就是防范这种用户的。

      不过跟客服说这些也没有意义,只能说,希望她能把问题反映一下,是否能有改进。

     其实,步科触摸屏只要提供一个清除功能就行了,把屏恢复成出厂状态,里面程序,设置,都没有了,自然也没有了侵权,盗用的风险。这个功能其他类似的产品都有的。

       回答说,这个,你需要跟你们地区的销售经理谈谈。

      有客服在那里对比着,地区销售经理的态度让人舒服很多,你的意思,我很明白了,我也一定会给你反应上去,但是能不能有用,我不能给你保证。

     谁能要求他保证呢。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记住每一个产品的下载密码,尽量不要错。不过一年几十套产品,又不可能总是一个人经手,出错的可能性就在那里摆着。

       密码很多,不是坏事,只是不能大家都一个标准,一个手段,有的要狠一点,有的应该灵活。

     当然,对于设计者,产品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体现的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性格和理念,也不需要使用者来说三道四。

     产品就设计成这样了,使用者自己选择用还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