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母线过高

楼主(2015-04-28):
各位大佬帮帮忙 我们现在做的变频器出现一个现象: 上电(风机不转) 母线电压矫正正常。但是我们一运行变频器(风机运转)主控板检测的母线电压就虚高100V左右。 风机停转或者直接去掉风机 母线恢复正常。风机是好的 检查过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各位拜托了!

网友A:
变频器设定一个最低启动频率试试吧

网友B:
1、变频器运行启动时风机是转动滴,此时变频器加载会导致电压过高;

2、电压检测部分有不稳定元件;

如果是前者异常,首先执行刹车再启动;如果是后者,恭喜你维修吧

网友C:
遇到过,只能拿去返厂了

网友D:
支持2楼。风机应用变频器时要设定先制动后启动,这个设置就是给这样负载设计的。风机在没通电时,有可能由于空气对流使叶轮转动。

网友E:
单独对风机控制,不要用变频器引出的电源控制试试

网友F:
检测电路原件性能不稳定,或设计缺陷

网友F:
请问是说明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