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款电机,铭牌电压220/380后的数值是何意思?

楼主(2015-04-29):
德国一款电机,铭牌电压标示:△/Y220-245/380-420V6.2/3.6

后面数值:6.2/3.6是何意思?

望指教!

电机是AC Moteren GmbH的

网友A:
三角形接法与星形接法

楼主:
谢谢,不是问星三角,是问6.2/3.6代表什么意思?

还是说,您的意思,6.2/3.6就是代表星形接法/三角形接法?

网友B:
对应不同接法的电流!

网友C:
6.2/3.6是额定电流。角接220V时的额定电流是6.2A;星接380V时额定电流是3.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6.2/3.6是额定电流。角接220V时的额定电流是6...

谢谢!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2/3.6是额定电流。角接220V时的额定电流是6...

网友E:
两种接法的额定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