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S7-200 温度控制硬件接线图

楼主(2015-04-29):
本人在校生一枚,现进行大四毕业设计,完成基于S7-200的多路温度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背景:锅炉温度

目前设计方案为:温度传感器PT100检测实时温度,将电信号输入EM235模块,转化为数字信号后接PLC,组态软件进行实时温度监控,随后控制可控硅加热装置,改变锅炉实时温度,达到预设值。

输入由启、停按钮控制,输出由正常、加热、报警三个指示灯控制。

求这一系统的硬件接线图。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呀!小<此处内容被屏蔽>我真的很急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求的啊!!相当于将你的毕业设计拿过来让别人做,谁帮你啊?

做这样的事情不能急的。按步骤一步步来可以了!

1、先翻书,或找资料找到你说的那些设备的接线图;

2、画图,将这些设备的逻辑关系弄清楚;查看完成控制需要的其他元器件;

3、数模转换、模数转换你不需要搞清楚,弄清楚接线就可以了;

4、明确输出控制的是开关量OR离散量;其实看你的信息已经明确了;

5、反馈值与设定值做比较,或两者相减得到的值来做判断:低于该范围的加热,在该范围内的正常,高于该范围的则高温报警!

    再找找看,网络上有没有这样的图纸啊,或者相近的也可以,比如加热用的PID控制器接线图就可以参考!

网友B(2016-03-30):
楼主,师兄,本人也是大四毕业再做毕设,碰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相信你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吧,能否帮帮忙给师弟一些资料、硬件选型、接线图、梯形图之类的!万分感谢!请加我qq:841977235!!

网友C(2018-11-22):
没发现寡妇年冠农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