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费解1200PLC的FC,FB,有图,有真相,求答案

楼主(2015-04-29):
  1. 看了很多资料,自己造了个FC,即两个电压求差值,两个距离求差值,电压差值除以距离差值,得到一个K

  2. 采用了FC+DB,想知道,如果在不同时刻多次调用FC+DB,和同一时刻调用FC+DB分别会出现什么问题

  3. 到底用FB好,还是FC好啊,求详解下FB和FC

  4. 求助高手支持下FB怎么写,最好以此为例
    以下为自己造的FC

    FC主程序:

    DB程序:

   MAIN主程序:

网友A:
1、因为S7-1200还是遵循着扫描周期的机制,所以不存在同一时刻调用FC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西门子FC中直接使用共享DB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这种在西门子的工程师(厂家)的库中是不会这样做的。

2、FB,FC之间的区别在于:FB具有自己的存储区域而FC使用系统分配的临时区域,且PLC的OS只负责分配临时区域并不管资源回收的,所以FC中遵循的原则是先赋值再使用,否则很有可能临时区的数据是其他FC用剩下的,会造成运行结果的混乱。

S7-1200使用的编程概念基本等同于Step7编写S7-300/400的编程方式,所以关于FB,FC的问题早先有诸多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因为S7-1200还是遵循着扫描周期的机制,所以不...

楼主,还是你啊,雷锋无处不在啊。

我尝试了下,在主程序里调用FB,它会自己生产数据块,调用好几个,就会生产好几个数据块。

  1. 那么是不是说FC不可以同时调用,但是FB可以同时调用.

  2. 可是我利用FC算出的结果,怎么转移出来?在调用FC的后面加一个MOVE指令吗

  3. 调用FC,或者FB以多长时间为好,我执行完了,还要干别的事情,这需要注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因为S7-1200还是遵循着扫描周期的机制,所以不...

说的很不错,如果要使用背景数据块就把FC改为FB的,如果要使用FC就先分配好输入输出再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因为S7-1200...

PLC是顺序执行,循环扫描,所以FC调用不存在同时执行的情况,总会有先右后,你可以在程序中多次使用。PLC的地址多的是,你为什么非要使用相同的地址,然后计算完再转移出来呢。直接使用不同的地址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