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西门200和触摸屏连接方式

楼主(2015-04-29):
现在我用西门200plc和西门子触摸屏 需要通过什么通讯的方式实现 自己做一根485的线缆就可以通讯了吗?

另外触摸屏需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才能够通讯上~!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

直接看图连接,还不行找我给你发案例。或者把工程发我给你看看

QQ781701054 —————PLC技术军团,小诚

网友B:
485两线式,3----3.    8----8,焊接在串口上面,触摸屏和PLC的地址设置一样,波特率也要对应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触摸屏通道选择1通道。波特率注意一样

网友D:
谢谢大侠们~!  3对3    8对8  还是 7对3   8对8  我想分别送下积分表示下心情 半天没找到在哪送积分呢  我是醉了

网友E(2018-08-31):
触摸屏做好项目的显示界面,再建立连接到plc的变量,做好这些,再做通信线进行连接就可以了。通信线的做法最好查一下资料,不过应该是3号接3号,8号接8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