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工控机???

楼主(2015-04-29):
研发工控机主板为AIMB-763VG,串口COM2为何不能使用,在设备管理器正常显示,但通过COM2和PLC通信不上,COM1口能够正常和PLC通讯,COM1和COM2口参数设置都是一致的。这是为什么????

网友:
1、COM2确实坏了

2、COM2可能不是RS232而是RS422或RS485,这要看说明书

3、如果COM2是从主板内通过排线引出来的,则主板上的串口针脚排列不对,需要自己把重新调整一下出口的线序,因为从主板内印出来的串口有两种形式,以前我也遇到过,郁闷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调整一下线序即可

楼主:
对:   1、COM2确实坏了2、COM2可能不是RS232而是... 内容的回复!

 我也看了一下主板的芯片和布线,232的2和3脚的排序都是一致的   其他的就没有细看   等有时间仔细的排一下    你说的第三种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