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

楼主(2015-04-29):
我想问一下,晶体管型的台达PLC,输出类型为一般的Y点,可以发送脉冲信号吗(也就是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

网友A:
可以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的速度、方向。

楼主:
那高速输出点和一般输出点的区别在于哪呢,只是输出的速度吗

楼主:
回复内容:那高速输出点和一般输出点的区别在于哪呢,只是输出的速度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的速度、方向。

网友B:
晶体管型的输出,就是能快速的打开和关闭,控制的电流比较小

这样才可以发脉冲啊,继电器的也可以发,速度快了继电器受不了,噪声也大,啪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