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x2n 2DA没有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29):
如题..我用一个plc连接一个2DA..按说明书把程序写进去后没有输出电压是怎么回事?..我需要0-5V的电压梯形图该怎么修改?..初学者求助,网上百度都试了...还有就是FX1N的PLC与FX2N的2DA应该可以得把?...会不会是用的系列不匹配才没有输出.在线等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

楼主:
都几天了还是没人回复...困扰了好久额这问题..哎

网友A:
模块支持的,把程序传上来看看,接线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