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以太网通信 求助!!

楼主(2015-04-29):
有两台电脑,连接在同一个交换机,IP地址属于同一个网段,比如一台是10.10.10.98,一台是10.10.10.99;

一台装labview,另一台装力控组态软件,labview里的数据要传给力控软件,问题是,两个软件能通过modbus tcp通信吗?能的话怎么配置?

网友A:
通过modbus tcp通信估计困难,你可以尝试下OP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modbus tcp通信估计困难,你可以尝试下OPC

同上

楼主:
谢谢回复,我试试

引用 网友A:
通过modbus tcp通信估计困难,你可以尝试下OPC

网友C:
两者都有OPC服务器,可以互通么?

网友D:
以太网Modbus主站功能码 F23 UDP Labview源程序,通过labview 编程的 方法实现与以太网Modbus从站的通信,此产品为Labview源程序(源程序全部公开)产品,,通过以太网UDP协议 实现Labview 读/写远程从站的多个寄存器(WORD)。

详细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NalQmm&id=45245265260&ns=1&_u=95jbmc55428&abbucket=14#detail

网友E:
可以的,通过力控的数据转发功能实现

网友F:
labview里的数据要传给力控软件,用modbus TCP的话

labview需要作为从站,力控作为主站, 即将labview当做下位,力控为上位,并两者都要遵循modbus tcp通讯协议,这样就可以。否则  不可以。

一般两个不同系统交换数据,用OPC。

网友G(2015-05-29):
961通讯管理机简介

    961通讯管理总控装置是900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32位dsp为核心处理器,与变电站内的微机保护和测控单元通过串口进行通信。通讯管理总控装置与保护或测控单元的通信单元之间采用标准通信规约,对远方提供最多8个异步串行通信口。串行通信口与站内其它装置或远方通信的接口可以是隔离的RS-232接口也可以是隔离的RS-422、RS-485,甚至是内置的MODEM。根据现场需要用户也可以定制其它的接口,如长线驱动,光纤接口等。串行口的通信规约也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需要进行配置,并可根据用户要求单独进行特殊规约的开发 。

961通讯管理机通讯口

   961通讯管理装置信可接入2个RS232口、6个以太网口,6/14个485通讯口。其中232口和485口可根据工程要求相互转化。通讯速率300bit/s-64000bit/s可调完成与主站通讯或站内其他串行设备通信。网站也可以与主站通讯或站内其他网站设备通讯

通讯管理机:http://www.weijizongbao.com/fuzhu/2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