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PLC系统DP接头开关怎样打

楼主(2015-04-29):
现在所有的DP开关都在OFF位置,系统的13号站总是不定时有链接中断。

网友A:
线路两端站打在ON位置,其余站OFF。

网友B:
13  15 ON,其余OFF

网友C:
很简单,DP头上只接一根通讯缆的打到ON,两根缆的打到OFF。

网友D:
有关那个接头激活终端电阻,楼上的2位已有说明。

但请楼主注意:DP接头有输入和输出的区别。如果处于终端,自然只能接到输入,否则终端电阻就失去了含义。

网友E:
2楼和4楼都说清楚了,顶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DP头上只接一根通讯缆的打到ON,两根缆的打到...

网友G:
楼上的几位都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H:
同意以上所有观点。都正确。

网友:
楼上的回答清楚了,楼主搞定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DP头上只接一根通讯缆的打到ON,两根缆的打到OFF。

很简单,DP头上只接一根通讯缆的打到ON,两根缆的打到OFF。

这种问题叙述方式超赞 设备保养及其检修时尤为注意不要将拨码位置变动 否则会出现通讯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到很多

网友J:
看过此贴,收获不小,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DP头上只接一...

 总结的好。

网友L:
二楼说得很清楚了,顶!!

网友M(2015-06-03):
DP接头的终端电阻只有在线路两端的站打在ON位置,其余站OFF。图中13、15打在ON位,其余为OFF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