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输出转速达不到电机额定转速

楼主(2015-04-29):
   现有一除尘风机电机(型号:Y280S-6 45KW 85.4A  980r/min 50HZ),现手里仅有ABB变频器ACS800-01-0060-3+N652+P901进行控制,控制方式是端子控制,控制面板上有启动、停止、选择两档速度的旋钮开关,主要参数为: 99.02=CRANE;  99.04=DTC;  99.05=380V;  99.06=85.4A;99.07=50HZ;99.08=980rpm; 10.01=INTRE ACK; 10.02=NOT SEL; 10.03=NOT SEL; 10.04=NOT SEL; 10.05=NOT SEL;10.06=NOT SEL; 10.07=NOT SEL; 10.08=DI5; 10.09=DI6; 21.01=0rpm; 21.02=980rpm; 21.3=85.4Amp; 21.04=200%; 21.05=0%; 27.01=OFF; 64.01=TRUE; 64.10=STEP RADTO; 64.13=10%; 64.14=45%; 64.15=90%,输入参数后,启动运行正常后,打到二档后,带负载,变频器速出转速在820-830rpm之间,转速没达到882rpm,改64.15=100%后,打到二档,转速还在820-830rpm之间,输出转速没有增加,空载按上述操作后转速略微增加,还是不能达到额定转速,为什么?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