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怎么进行手动增益切换

楼主(2015-04-30):
按说明书上,定义CN1-42位G-SEL型号,G-SEL置ON进行增益1,2切换,但是好像不行求解??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设置Pn50A第0位为1:根据不同信号而变更顺控输入信号分配

                第3位不设为2即可(将CN1-42针脚空出)

       设置Pn50B第2位为2:CN1-42的输入信号ON(L电平)时有效,

       即可实现增益切换功能。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设置PA50A第0位为1,PA50B第二位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