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系列无协议串口通讯求助

楼主(2015-04-30):
我用CP1H的PLC,连接的目标是电脑,电脑那边的串口测试过了,好用。

PLC的相关手册我也看过了,大体能懂。

我想问的是如下图所示,A392.13的状态变化情况?

我现在的情况是:PLC上电以后,A392.13为1(A392.13为1说明可以发送);但发送开关0.00为1后,A392.13就会立即变成0。此时电脑的串口那边,也接收不到数据。

用RXD指令,也接收不到来自电脑串口的数据。

请求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顶,希望大神五一有时间帮助帮助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dELNj

论坛没有附件功能,这是我12年工程中的通信程序,供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d...

先谢了,兄弟。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d...

可是我打不开你的程序,我是9.0版本的CX-P是不是版本低了?

网友B:
我一直都是用CJ2M的 有A202.00 表示内部通道好然后还有一个接受标志1509.06表示接收数据完成,如果你的通讯线只用了2、3、5三根的话需要设定端口接受字数,当串口接收设定字数以后1509.06就会变成1 这个时候就可以读取到数据

网友C:
谢谢抛砖引玉。。。。。。。。。。。。。。。。。。。。

网友D(2016-01-22):
快来加入群<此处内容被屏蔽>欧姆龙技术交流<此处内容被屏蔽>(群号530407748),发现精彩内容。

网友E(2017-09-03):
学习学习   大家一起学习哦!!

网友F:
电脑通讯的话就没必要这么麻烦了,在电脑上直接编程取数据就好了啊,可以从这里下载一个源代码测试一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qi.html

网友G(2018-03-02):
可以在发下之前的通信程序么,谢谢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dDd...

网友H:
欧姆龙的串口针脚与RS232C的针脚不是相对应的,需要重新制作串口线

网友I(2018-08-19):
对应的不需要重新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