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运行总跳闸 大家帮帮分析下 谢谢

楼主(2015-04-30):
天车有时在运行时,车上总闸跳闸。有时隔几周没事,有时刚合上闸干一会活就跳。几次断电都是在大车运行的情况下,但是大车上的分闸却没跳。所以考虑应该不是大车运行引起的,大闸型号为施耐德ns800n。还有就是同事说有可能是大闸上口的供电滑线接触不良,导致下口在有用电器时闸跳。大家说有可能吗?这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初步分析是大车引起的,找电工查查原因。还有,发求助贴把标点符号也打上去,长长大篇连个标点也没有,别人还先要花时间理解你的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是大车引起的,找电工查查原因。还有,发求助贴把标点符号也打上去,长长大篇连个标点也没有,别人还先要花时间理解你的意思呢。

谢谢您的回复,可是大车闸没跳呀,并且大车上口还有一个与总闸同型号的闸也没跳呀,不明白如果是大车引起的,为什么会越过两个闸而跳总闸。

网友B:
总开关有问题了,或者是容量偏小,或者是电流参数拨的不对,换一个试试。或者是失压保护动作了,滑触线抖动引起失压保护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开关有问题了,或者是容量偏小,或者是电流参数拨的不对...

这台车用了很多年了,电流参数和容量一直也没动过呀,与每一项滑线接触的都有三个触靴我认为失压可能性不大呀,不行先把大闸换了看看吧

网友A:
刚查了这个施耐德大闸,价格不菲啊,不知道这款有无漏电保护功能,像这种大车行走过程中跳闸的原因,一般是电缆磨破了皮,或使用时间长了电缆老化,短路或者漏电引起的,你可以查看一下滑触线到控制箱这一段的电缆,或者大车行走电机电缆有无磨破露出铜线的情况,至于越级跳闸,可能总闸比分闸灵敏度高,所以先动作了。

网友C:
据楼主主诉来看,我偏重认为是断路器本身问题,如果有可能的话,换个总断路器试试看!

网友D:
这个故障要叫电工帮忙的,短路可能性大,原因有多种。

网友E:
检查一下大车行走时跳闸时的位置,是否是过载所致,前几日刚处理了一个同样的情况。

网友F:
有时线路接触不良和漏电会出现跳闸现象

网友G:
大车运行时跳总闸,分闸不跳,肯定不是过流,是保护链有问题,比如安全门、限位等。因为大车行走电机比主钩电机小的多,但大车行走震动大,触动了保护开关,使主电源跳脱。重点检查所有保护链路的开关和接线。

网友H(2015-09-02):
导电轨上找找原因吧是不是有某个位置有问题大车走到那里就会碰到什么东西导至接地或短路,大车走过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