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运行总跳闸 大家帮分析下 谢谢

楼主(2015-04-30):
天车有时在运行时,车上总闸跳闸。有时隔几周没事,有时刚合上闸干一会活就跳。几次断电都是在大车运行的情况下,但是大车上的分闸却没跳。所以考虑应该不是大车运行引起的,大闸型号为施耐德ns800n。还有就是同事说有可能是大闸上口的供电滑线接触不良,导致下口在有用电器时闸跳。大家说有可能吗?这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希望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滑线的问题占大多数,某部分出现绝缘破损等会引起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线的问题占大多数,某部分出现绝缘破损等会引起跳闸

谢谢您的回复,滑线绝缘破损应该会跳滑线闸呀,而且在滑线不同段都跳过,还有我不明白是否闸上口滑线与触靴接触不好会把下口大闸顶跳吗

网友B:
跳闸是欠压跳闸还是过流跳闸!

针对原因排除

网友C:
你的大闸是指主接触器启动电源还是主电源的断路器。在大车运行时,如果是主接触器老是跳闸,三相电源可能接触不良,控制回路接触不好等,跟据情况检查。如果是断路器跳闸,在确定断路器正常情况下,最大可能主线路有间隙性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闸是欠压跳闸还是过流跳闸!针对原因排除

我也不知道呀 跳闸后将闸一合上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大闸是指主接触器启动电源还是主电源的断路器。在大车...

跳的这个总闸上口是滑线下口连着一个同型号的大闸,之后才联的主接触器,目前来看有没有可能是总闸损坏呢,要不就是在总闸和那个同型号的大闸间的电源线有问题,但是如果电源线接地或短路应该会打火呀,再有就是同事说有可能是大闸上口的供电滑线接触不良,导致下口在有用电器时闸跳有可能吗?上口接触不良会把下口闸搞跳吗?

网友D:
偶尔跳闸说明还是哪里漏电   造成短路引起的

网友E:
或者天车上开关载流量比较大,所以前级开关跳闸呢。

网友F:
很大可能应该是哪里有短路的情况发生

网友G:
有短路或者漏电引起的,主要是滑块接触不良引起的